奇怪的SONY VPCEG-211T开机后不能充电

楼主(2014-09-09):
SONY VPCEG-211T板号: MBX-250开机后不能充电,如果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不开机则充电正常,如果开机则不能充电,而且开机后隔离保护,用的是电池的电。如果单用电池或适配器都能开机

网友:
他那个中间很多比较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说明电源接口到公共点有问题。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
关机状态下充电正常情况下,充电时间越长可调电源显示电流显示越小,就是电流越充越小。但此机电流越充越大,从开机充电时的0.9-1.2,充满了显示1.2A,怪事还能正常充满电

网友:
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这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呀,充电电路和保护隔离是关联的哦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也怀疑是保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