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台式机掉电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4-09-09):
acer AM1602的机器,前几天遇到无法开机,返售后维修,直接换板给我,用了一天左右,发现正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掉电,掉电后无法启动,有时候断电后可以开机,有时候断电也无法开机,而且掉电后再次重启,运行的时候越来越短!一会就会掉电!具体不太清楚哪里引起的,有没有网友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给哥们分析下,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不知如何下手,望大家给予解答

网友A:
我碰到过HP的是这样的情况,换电源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HP的是这样的情况,换电源解决的

已换电源,无果

网友B:
掉电后摸CPU散热器高温吗?或CPU风扇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摸CPU散热器高温吗?或CPU风扇停转。

不高温,掉电后CPU风扇停转(没供电当然不会转了!)

网友:
温度高了吧

网友:
先在BIOS里,把相关的外设一个个关掉,看会不会不定时掉电!!看过别人的维修,有的是拆COM好的,有的是干南桥好的,都有……兄弟的情况不知是哪种情况。

网友:
既然板换了,电源换了还能有什么?内存、CPU、显卡。查它祖宗八代。重点查内存。

网友:
裸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