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 版号K43SV rev2.2 不触发

楼主(2014-09-09):
故障:有待机0.023 按开关0.028 指示灯亮
EC it8572E     ec条件正常 待机3.3 内置时钟 复位3.3
触发开关到EC的pwrbtn 有高低高跳变
EC到桥的pwrbtn 一直低电平
刷过多个bios 换过EC 换过桥 故障依旧
按开关后 当短接EC的SLP _S4 和旁边带3.3v引脚 时会开机显示
问老师给了指引 查LID_SW#
测量为低电平 无图无点位
从EC 84脚跑线 不知道往哪里跑 铜刷刷了个边也没刷出来 大家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垃圾机器,看到头就打,难修啊

网友:
lid很好招的,如果找不到那就断线吧

网友:
这J8机器最讨厌。 技术不够修起来头疼。问题都TM不同。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RTC及时钟吧

网友:
EC到桥的pwrbtn 是靠suson相关供电拉高的,先看suson有没有

网友A:
这位朋友还是入门级吧,居然说ec条件都有?

网友:
acin#oc lid suspwrg这些都要查

网友:
开机键到EC有断线的

网友B:
LID_SW#要为高才正常,不行就飞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_SW#要为高才正常,不行就飞3,3v

飞过去的3.3 被拉低 但打值又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还是入门级吧,居然说ec条件都有?

是的 我是菜鸟 求大神赐教

网友B:
LID_SW#脚挑起来,在飞

网友:
槽,你是实地毕业的么,没好好学吧

网友:
我也台这样的
机器,开关指示灯亮,待机0.023 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到1.2掉电,正头疼着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_SW#脚挑起来,在飞

是 挑起来飞到引脚的

网友:
跟你一样的故障   都是没 lid信号      跑线难度高。

网友:
休眠信号,问题找到了就简单了嘛

网友:
有图纸的话 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开机了,电流跑到1.25就不跑了,风不停的转,是显卡问题吗还是BIOS

网友:
今天修到台待机正常怎么都不触发的。后来实在没辙换了个待机芯片。奇迹好了。楼主试试。有奇迹哦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待机是0.01 就能触发!0.02是不能触发的 你可以测试下!考虑选 EC外接上拉电阻 或者有想不到的结果哦!

网友:
换个网卡那边的小板试试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这点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没图纸不好整啊

网友:
兄弟 有查到什么眉目吗

网友:
华硕就是个三五产品

网友:
楼主修好未,修好了公报告下

网友:
楼主你的机子修好没有?我的故障和你一样。待机0.023, 按开关0.027。你说的LID#是ec的84P吗?

网友:
有图纸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华硕机子不好修,关键是没有图纸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820-1-1.html
我刚写的你可以打开看下

网友:
楼主后来搞好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4-10-12):
lz弄好没啊

网友:
把LID线隔断,搞一个上啦电阻,不行换南桥,再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S5_ON或SUSON要先出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难修,看到了就头疼,最好还是找一份点位图看看。

网友:
要不,人为制造个高电平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