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哪位师傅给能给指点下asus a42j 换北桥h55后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显示花

楼主(2014-09-09):
在线等 哪位师傅给能给指点下asus a42j 换北桥h55后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显示花 屏全新,屏线也是全新,做的测试测试结果。

网友:
不知哪个信号能控制显示成这个样子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A:
HM55是南桥、你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的4组LVDS信号的阻值看看、阻值要全部一样才行

网友:
你要看一下这篇文章

网友:
LVDS信号看看通哪的就是哪坏了 估计还是HM55的事

网友:
PCH架构下显示接口的位置

网友B:
根据相应的位置来确定故障

网友:
我估计你显卡还是没有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M55是南桥、你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的4组LVDS信号的阻值看看、阻值要全部一样才行

十分感谢,已经找到,是其中一组没有阻值,准备再次换桥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3667-1-1.html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已经找到,是其中一组没有阻值,准备再次换桥了。多谢!

你集显的?你看看中间有没有排阻之类的东西啊、查清楚再弄卅

网友:
LVDS信号经过南桥处理的,外接正常估计显卡亦正常,南桥了。

网友:
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显示信号由桥HM55 控制输出的 哈哈 换个桥 吧 以前 遇到过累世的问题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啊 ,,

网友:
又换南桥,问题依旧,返回来又找对应版号的图纸,好像四组LVDS信号直接由显卡发出,我只找打了点位图 版号k42jr 4.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相应的位置来确定故障

多谢 ,经点位图对应版号,实际测量 lvds还是由显卡直接控制的,站里有些点位图没写具体版号的版本所以走了弯路。实际跑线路才发现点还是走向了显卡。

网友:
路过的,又学习了一点经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3667-1-1.html

这个资料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