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个淘宝主板交换的无赖,顺带送华硕k55vd点位图

楼主(2014-09-09):
华硕k55Vd淘宝交换让人不省心,主板交换回来后装机顺利点亮。因耽误时间过长没有过多的测试发回地州经销商用户,用户反映usb口不认,只能返修拆解机器后看到USB附近直接惊呆  U5203以及周边很多小零件缺失居然没装。缺失器件不少懒得费工夫去找只能飞线恢复USB口供电。故障算是排除,发回客户后问题又来了-----不认无线网卡!这次只能将主板返回卖家保修,来回运费均由我自己承担,苦等数日后板子发回来\USB口缺失的器件仍然是空缺,说明板子没有更换,无所谓只要能正常使用也行。后来装机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故障点一样!质问卖家主板是否更换或者维修。卖家说需要询问华硕维修站后回复,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厂家现在抓的严没办法再换所以直接发回来了!来回52块的顺丰快递费用我是白出了,考虑到客户因素决定先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无线网卡不能识别,只有点位图可用通过努力发现还是因为主板缺失器件导致。+3VS_WLAN转换电压电感丢失。随后暂时飞线。最小化系统测试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后询问卖家是否可以退还二次维修来回运费,得到的答复尽然是不能,除非把板子退回去退货退款!我对此提出异议卖家已不懂技术拍照主板飞线看不懂为由拒绝一切要求!还有如此坑人的货色返修主板因为厂家查的严格就不对故障主板维修或者更换而直接返回,还要我承担来回运费可笑之极 K55VD

网友: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网友: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杨东114 (2014-09-05 18:05:23):
新疆特产566 (2014-09-05 18:49:01):
没有物流信息   亲
62014/9/8
杨东114 (2014-09-08 16:56:56):
发货了
新疆特产566 (2014-09-08 16:57:23):
哦 啥时候发的
杨东114 (2014-09-08 16:57:54):
节前最后一天发的货
新疆特产566 (2014-09-08 16:58:05):

(12:06:29)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杨东114 (12:06:51):

新疆特产566 (12:07:01):
我给你说的无线网卡不能用
还是不能用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东114 (12:07:32):
维修站 发来的主板
现在怎么?
(12:19:41)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杨东114 (12:20:00):
等会 那个工程师去吃饭了
新疆特产566 (12:30:54):
你发出来时候测试了没有?板子还是原来的板子只刷了个bois就发回来了太不负责了
(12:31:50)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12:51:57)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杨东114 (13:01:46):
你好  他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呢
新疆特产566 (13:02:27):
这事搞的太恶心了来来回回折腾太久了!
杨东114 (13:03:09):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他回来 我让他立即联系您
新疆特产566 (13:03:24):
你让我给客户怎么交代?
新疆特产566 (13:16:33):
无线网卡pic2条数据线开路
杨东114 (13:20:25):
你好 在
现在维修站 暂时 换不了 主板 被成都 那边投诉了 暂时 换不了
还希望你理解
新疆特产566 (13:21:42):
所以你就把故障板给我发回来了?
最起码给我解决问题发回来也行吧
杨东114 (13:22:26):
我以为他们给你换了 我刚去维修站 他说 暂时 工厂那边查的太严 暂时 换不了
新疆特产566 (13:24:07):
现在怎么办?
杨东114 (13:24:45):
实在不行 你给我发回来 给你推掉吧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
新疆特产566 (13:24:50):
就因为这你就给我原封不动的发回来,我掏着往返用费发来发去玩?
杨东114 (13:25:17):
运费 算我得
新疆特产566 (13:25:19):
我现在在乎的是时间不是别的你、
杨东114 (13:25:24):
要不 你退回来吧
新疆特产566 (13:25:28):
客户要是做丢了我怎么办?
杨东114 (13:26:43):
现在 关键是 暂时换不了  我们也不想这样 啊
新疆特产566 (13:29:00):
板子发回去多级了你早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早说?
杨东114 (13:29:23):
我今天打电话 刚说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 也不知道
新疆特产566 (13:53:05):
呢一来一回。。这么多运费。 我一直都没说话
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么
还催你半天。
太可笑了
杨东114 (14:03:14):
那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新疆特产566 (14:03:52):
退运费。。还想咋样。还能咋样。。
我先看看 我能搞好不。。能搞好。运费退我。。搞不好。我退你主板。。ok不?
杨东114 (14:04:18):
你把主板返回来 我给你退 放心 肯定给你退的
可以的 我没说 不可以啊
新疆特产566 (14:05:28):
算了。说再多 也没意义。。先看能搞好不吧
杨东114 (14:06:35):
最好 别修
修了 我们就不认了 先说明一下
新疆特产566 (14:07:06):
没10成把握 不会动手。。先看看
呢咋办。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杨东114 (14:07:17):

要是说 不能用 你退回来 就可以了
8月9号定的主板 8月20几号给我们说的
杨东114 (14:08:38):
8月15号你们应该可以收到的
新疆特产566 (14:20:56):
板子我修好了把上次来回运费退给我!
(14:21:12)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杨东114 (14:21:17):
你退主板 我就退你邮费的
你不退主板 我怎么知道主板是好 是坏呢
对吧
你想想 是吧
新疆特产566 (14:22:06):
要不要我给你看看主板上我焊的飞线?
你意思是我们一早上都在逗你玩呢
杨东114 (14:22:32):
这个不用 我们也不懂技术
新疆特产566 (14:22:33):
是吧
杨东114 (14:23:08):
我都没有这个意思

卖家淘宝:石家庄长安区广安街6号铂金大厦1302室 杨东 /bjhhss.taobao.com/

网友:
忘记复制聊天记录
62014/9/5
新疆特产566 (2014-09-05 14:29:17):

杨东114 (2014-09-05 14:29:40):
昨天下午到的
不是3号到的
新疆特产566 (2014-09-05 14:29:49):
你自己看看聊天记录
多久能发出来
杨东114 (2014-09-05 14:29:59):
今天给你发货
新疆特产566 (2014-09-05 14:30:49):
单号。
杨东114 (2014-09-05 14:31:01):
稍等 一会给你单号
新疆特产566 (2014-09-05 14:32:41):
好 今天一定要发。。被逼疯了
杨东114 (2014-09-05 14:33:00):
嗯 好的今天一定给你发货 放心
新疆特产566 (2014-09-05 18:00:23):
danhao\
单号

网友A:
新疆特产?不是卖葡萄的啊

网友B:
以后华硕的交换板大家要注意了,我交换了两次都是把我的板修好发回来给我,说交换了,太黑了。

网友C:
你还好。。弄了个能亮的。。
我上次换个华硕的才郁闷,发回来随机不触发,我就和卖家沟通刷BIOS,由于标贴在BIOS上的。。刷了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估计是桥的问题,所以发回去,他就说我修过了。然后发了块主板回来。北桥坏的。折腾了10多天。退也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疆特产?不是卖葡萄的啊

我媳妇以前是打算卖干果,后来没弄我就霸占了这个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华硕的交换板大家要注意了,我交换了两次都是把我的板修好发回来给我,说交换了,太黑了。

能搞好也行,可恨的是卖家居然以厂家查的严不能换,对故障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发回来还是二次保修内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好。。弄了个能亮的。。
我上次换个华硕的才郁闷,发回来随机不触发,我就和卖家沟通刷BIOS,由于标贴 ...

最可气的是我返修的主板他连故障都没处理好,就不闻不问的给我发回来了。等于我掏运费来回发着玩让他承担运费居然不给。说什么不懂技术不知道。其实他自己就是个修电脑的
把他电话输入百度发现也是个修电脑的同行

网友:
这么坑爹 。。。。。 少件那么多

网友:
淘宝目前交换的成功率都不大 下次小心

网友:
要么买新的,不交换

网友:
跟我一样,交换一块华硕的主板,你不催他,他就不回复,后来懒得等了,直接买了一片主板

网友:
淘宝太不安全了,

网友:
交换都是胡扯。。。骗子居多。。。而且价钱不便宜。。

网友(2014-11-11):
淘宝什么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