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步秒杀N4050从公共点大短到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9-09):
               机型: DELL N4050 板号:DV14 故障:接电流表5A大短
第一步,拆机,瞬间被亮瞎眼睛。

①目测机子里面十几蟑螂,还好都是死的。 裸板断电打值,发现公共点短路。检查到一直蟑螂拿掉以后一颗电容已经明显烧毁,一烙铁干掉以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

②装U内存试通电,自动上电到0.365A左右不动了。万用表检查全板供电,发现CPU核心供电未出。
③本机子为HM6X芯片组,出CPU核心供电这部分的时序为:
PCH供电正常PCH的25M晶振起振,接着PCH收到PWROK APWROK以后按顺序有如下动作:
a.PCH读取BIOS
b.PCH发出PM_DRAM_PWRGD给CPU
c.PCH发出平台的各组时钟
d.发出PROCPWRGD给CPU,作为让CPU发出SVID用于开启CPU核心供电的前提条件。
④之前修过这款机子的主板,还记忆犹新,直接测量CPU座子背面的U3701 第1 、2、4脚PM_DRAM_PWRGD信号 以及VDDPWRGOOD信号,第一第二第四脚均有3.3V(第四脚3.3V经过后面电阻分压成为1.5V)。、

⑤检查PROCPWGD信号,有个简便的方法。如下图:

CPU座子三角形标记的斜对角第三个洞AP33 塞入一根测试线,压入CPU以后通电测试1.05V正常,往后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⑥这时候再仔细看了下刚刚电容短路的那个地方,发现CPU供电芯片背面几颗电阻已经腐蚀了一边,如图:

第二步,本来想将这几个电阻换掉,看了下都是奇葩的电阻值,将这几个电阻加焊一遍在对着图纸一个个测一遍,确认这几个电阻焊接良好阻值正常。

上电测试机子已经顺利点亮。

写在最后:
①时序是维修精髓,多跑时序少走弯路。
②发帖也是复习,教会别人也是在提高自己,愿大家多分享,多讨论。

网友:
写的不容易,加分,,,

网友:
分析的比较好!

网友:
很简单的维修,没走弯路

网友:
喜欢CPU上电部分的解析,嘿嘿

网友:
时序分析的不错 赞

网友:
小强已经成为笔记本昆虫类第一大杀手,其实可以想想如何设计防螂

网友:
按时序维修,思维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我才新学,还未领会到时序精随,你的贴子总是很高深,加分。必须的。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这几个电阻 阻值真的太奇葩了  如果非得换  那要花好大的功夫才行。。

网友:
时序分析真赞!

网友:
这机器有点位吗

网友:
你的技术很了得呀。修东西一二三呀

网友:
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