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i3独立显卡装驱动暗屏,求助。

楼主(2014-09-09):
hp g4 i3 amd独立显卡,一开始独显装驱动,装不上去,集显怎么用也没事,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安装官方的驱动没反应,有时能出amd6400带感叹号,用驱动精灵安装是暗屏,求助大神。

网友:
遇到过戴尔的这种情况   换了全新显卡芯片才好的

网友:
轻装然后再装官方驱动!

网友:
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干显卡吧  显卡坏

网友:
暗屏改个背光电路撒

网友:
刚看了个贴,说是BIOS的问题,导致独显怎么也装不了驱动

网友:
安装版的试过了,不行,显卡就是换过全新的。bios靠点谱

网友:
有时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PE下正常,进系统就暗屏后来刷了个BIOS搞定了,BIOS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没头绪的不妨刷个试试可能会有惊喜出现

网友:
刷了bios,装独显驱动不暗屏了,但怎么装独显上面老有一感叹号去不掉,还而且也不能切换,官网,驱动精灵的都试过了。

网友:
换显卡被,,

网友:
可能显卡损坏,因为显卡,开屏供电

网友:
我修过  换显卡好了

网友:
把显卡取下  用集显可以的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经过几天的折腾,这个机器感觉不能换原来的显卡就是(amd6400),应该换amd7400的显卡就没问题。我的机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