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0G+AM3 CPU

楼主(2014-09-09):
如题,A880G+AM3 CPU 图纸
顺便写个维修经验吧,手机是大哥大,所以拍不了照片,进入正题
型号为:映泰A880G+
拿到板子首先看外观有无明显损坏,断线,有没有修过桥,一般只要有人加过桥好了,我们也可以看完诊断卡直接选择加桥,成功率很高。
打值,内存,桥,CPU,总线,一切正常
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测时钟电压不正常,那就明了了,供电没出完
测完各个供电最终把维修区域指向北桥供电,查管供电5V,控制没电压从G级跑线到一个驱动芯片 发现VCC,BOOT,都有,别的脚一个电压也没有,型号为6321A   如图

这种情况我果断找个6321A换上去了,跑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学修主板一个月了,一直都想发自己的维修图片,可惜上个月路上手机掉了,现在只能用88的超长待机,没图不精彩,让大家见笑了。

A880G .rar

网友:
如果我发错模板的话麻烦管理员大哥帮我改下,谢谢

网友:
我也只能靠图纸修出来了,唉

网友:
维修很果断,BOOT脚电压一般是芯片7脚开启信号电压正常后出来的。

网友A:
维修是果断!要是我换芯片之前,还会测测MOS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是果断!要是我换芯片之前,还会测测MOS管的。

这里MOS管G级对地阻值为无穷大,也会造成控制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MOS管G级对地阻值为无穷大,也会造成控制没有电压。

谢谢,下次我再注意下

网友:
图纸不错多谢分享,今天刚刚接到一块。

网友:
没有电压一般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