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78不认声卡

楼主(2014-09-09):
板子不认声卡,换个新声卡还是不行,到底什么问题,请各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加焊南桥,如果还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B:
PCI声卡需要吧BIOS里面的屏蔽掉了

网友C:
把板子上的集成声卡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声卡需要吧BIOS里面的屏蔽掉了

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上的集成声卡拆下来

客户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如果还不行就干南桥

当真???????

网友D:
在不行就加个usb声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行就加个usb声卡吧

客户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