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37 板号是9982P

楼主(2014-09-09):
主板进水!不触发!拆开来看待机这块进水了 ,处理了下现在电流可以上到0.4 ,供电都出来了,这个B+13.5V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图纸找不到!

网友:
+b电压不对,19V

网友:
我看一个帖子说这个机器B+好像就是这么高的,可以正常使用的了!

网友:
我不是很懂,来这学习学习

网友A:
你看看适配器是多少伏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3 5 V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适配器是多少伏的

19.5v的!现在内存是1.3 1.05V正常 这个CPU和桥全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的!供电支1.7V不知道对不对!没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