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电源灯和开机灯和大小写灯一起闪烁

楼主(2014-09-09):
一开始 按下开机灯闪下灭 不触发 把bios电池重新插把下  就3个灯一起闪  请教 各位是怎么回事?i5三代架构U显卡是 216-0809024

网友A:
换换 U  内存 BIOS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 U  内存 BIOS  等

U换个I3的也闪,测供电也跟着跳变,内存换过了,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在试了

网友:
INTEL 先刷BIOS 在做显卡

网友:
HP的机子,,刷BIOS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刷BIOS试试

网友:
谁有这个BIOS

网友:
  你这很难判断啊,说的太不详细,电流跳变看读取内存没,有波波打下最好。  照楼上的,先刷BIOS 吧。

网友(2014-10-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一个机器和你故障一样的,求赐教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