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开机后有一个F1和F10的选项

楼主(2014-09-09):
hp421开机后有一个F1和F10的选项,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选F10就进入BIOS,每次开机都这样,怎解决?hp421开机后有一个F1和F10的选项,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选F10就进入BIOS,每次开机都这样,怎解决?hp421开机后有一个F1和F10的选项,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选F10就进入BIOS,每次开机都这样,怎解决?1720-S.M.A.R.T Hard Drive detects imminet failure
Please back up the contects of the hard drive and run
HDD self test in F10 setup
F1 Ignore
1720SMART硬盘检测失败近炸

请备份硬盘的内容和运行

在F10设置硬盘自检

F1忽略

网友:
hp421开机后有一个F1和F10的选项,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选F10就进入BIOS,每次开机都这样,怎解决?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呢近系统    就是开机 之后出现一个f1  和f10  按f1之后才会进入系统
系统也近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