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A1398 进系统白屏,显卡做了,还是一样

楼主(2014-09-09):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不进系统前是正常吗?信息不够多怎说啊

网友B:
先排除系统问题,白屏时测屏上的供电3.3v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C:
白屏直接做显卡啊,,有点凶,,查查屏开启吧,,有喜

网友D:
先确定一下是不认硬盘还是显示白屏!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系统问题,白屏时测屏上的供电3.3v是否正常。

那些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一下是不认硬盘还是显示白屏!

硬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直接做显卡啊,,有点凶,,查查屏开启吧,,有喜

屏开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前是正常吗?信息不够多怎说啊

没进系统前是正常,进系统就白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接口那里,信号出完没有

网友:
屏供电3V正不正常

网友:
屏线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
显卡没做好了

网友:
要么可能就是屏接口电路那块问题

网友E:
要不还有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白屏时先测屏供电

网友:
硬盘或硬盘线坏也会白屏的 LZ代换试试

网友:
确保你的系统没问题?能听到声音吗

网友:
换块屏或显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屏线,和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hao 大大的支持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
白屏时先测屏供电看看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白屏直接搞显卡,太厉害了。

网友:
电路要先查查呀

网友:
这台机器啊,流产了啊 ,没有修好

网友:
屏坏了,也会白屏

网友:
苹果机器白屏可以考虑一下外设

网友:
认不得硬盘也会白屏的。

网友:
故障说的这么简单,也没啥参考的你让怎么给你指点!!!! 简单指点一下就是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你的屏之前有没有拆过,如果拆过的话应该是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还有就是屏的问题
测过了,屏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