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这个问题不知道从哪查起。

楼主(2014-09-09):
一台CQ32,其它功能一切正常,就是开机到系统里面不能充电,但是关机之后就能充电。系统换过,资料换过。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资料

网友:
EC有问题吧

网友:
在系统里面能认到电池吗、、、、、、、、、、、、、、、、、、、、、、、、、、

网友:
没量一下适配器工作电压吗?

网友:
确认电池是好的,就查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电脑驱动有问题吧,是不是高级电源管理的问题,系统里能发现电池吗?你换个硬盘做个WIN7或XP。或WIN8的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我认为重点查充放电电路,和充电芯片

网友:
先刷个BIOS 在说 !如果不好用那就要分析了 关机和WINDOWS 下的区别在哪 好一点点下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EC于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