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放假修一戴尔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4-09-09):
机器:戴尔 N4030

板号:DJ1 10212-1

是朋友拿来的说是不能用了开不了机,试机发现应该是掉电,拆吧。拆机后先打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接下来检查各项电压也正常。开始纠结了,看着板子发呆,朋友看我的样子就我怎么样不好修吗?我点点头,由于是在家修没有可调电源,只有万用表,有示波器也懒得接,电压都正常又没有短路的地方,只能用放大镜仔细看了,当找到CPU坐背面的时候发现一个电阻表面有痕迹怀疑损坏,找了电路图查看。见下图:

电阻R931阻值是1K,经测量已经断开阻值无穷大。在我的配件盒里找到一个电阻换上。开机测试亮机了。

朱。爱新觉罗 + 5 很给力!

网友A:
眼神不错呀!我现在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楚呀。

网友:
真及真高手呀,有图有料就是好修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错呀!我现在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楚呀。

你如果不戴老花镜就是在放P。

网友B:
这个维修体现了什么本事?是不是以后维修就不测量了,用放大镜解决问题?

网友:
cp复位没有你这一喵就成了,厉害。

网友:
这看得也仔细啊!呵呵

网友C:
楼主维修的非常细心 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不戴老花镜就是在放P。

我放不放P也用不着你搭腔、闻味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体现了什么本事?是不是以后维修就不测量了,用放大镜解决问题?

xsp我看了你的这两条回复笑了半天,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sp我看了你的这两条回复笑了半天,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种抓死耗子的事,还自认为是原创精品,亮点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维修的非常细心 分析的也不错

细心不细心,靠这种雕虫小技那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维修的非常细心 分析的也不错

不管眼光有多贼,对维修的帮助几乎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抓死耗子的事,还自认为是原创精品,亮点在这里。

哦,原来这么回事。不过都是唠嗑么,聊高兴了睡觉也能做个好梦你说是不?

网友:
维修好比女人的针线活 要细心

网友:
能修亮机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有的人毛病摆在你面前,你都找不到,维修修的就是个,胆大心细,当然,如果技术不过关,你想去看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体现了什么本事?是不是以后维修就不测量了,用放大镜解决问题?

测量没有结果的时候,边考虑问题所在边观察也许会有收获,我可没有说维修用不着测量,维修中测量是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管眼光有多贼,对维修的帮助几乎等于0。

其实这个帖子我可以多写一些但是所有的测量从公共点到各路电压都正常也没有特殊短路的地方,确实找不到故障部位,一度想到论坛求助,思考的过程就在寻找,看到有电阻损坏当时也没有想到换掉它就能好,但是看图纸才知道是平台复位信号通过这个电阻的。楼主注册时间早想必在维修这一行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发求助帖,楼主会想到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帖子我可以多写一些但是所有的测量从公共点到各路电压都正常也没有特殊短路的地方,确实找不到故 ...

对于某些人的回复。大家一笑而过就可以了。。。不必计较。
共同维护论坛,多发帖,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