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DELL380开机不复位通病是怎么修的

楼主(2014-09-09):
最近七八块台机DELL380主板G41搞不定都是一样的问题通病,不复位,电压都有,偶儿还能跑码一下就停
哪位大师修到过指点下

网友:
摸摸南桥看烫不

网友A:
教你一个必杀技,你正面看着CPU坐在CPU电源管理右手边一点点的内存旁边的一个6脚还是8脚的芯片,我已经修好3台以上,只要供电正常后大部分是这个问题,是PRGD

网友:
哈哈,楼上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3楼是高人

网友:
呵呵,不是什么高人啦!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3楼真是高人,

网友:
3楼的方法可试一下,

网友:
明天你可以整理整理发一下帖子

网友:
换板子来得快一些我有个二手的要不要

网友:
3楼的人帮忙顶一下!

网友:
380真不好修。   谁有图纸,我愿意出钱买。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必杀技,你正面看着CPU坐在CPU电源管理右手边一点点的内存旁边的一个6脚还是8脚的芯片,我已经修好 ...

GOOd 高手,就是这问题。呵呵

网友(2017-06-21):
怎么样了,是三楼说的那个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必杀技,你正面看着CPU坐在CPU电源管理右手边一点点的内存旁边的一个6脚还是8脚的芯片,我已经修好 ...

那个6脚芯片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有没有图片你,我手头也有一个这玩意,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