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怎么烧机?

楼主(2014-09-09):
  本人小小白,新买的一台安泰信的APS3005DM,昨天碰到了一台短路的机器,但是可调电源有短路保护。?只要插进主板电流最多只能到0。01几A。针对这种电源有什么办法,在此想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你买的是几安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几安培的?

5A的。我打到19V,电源就咔咔咔的短路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A的。我打到19V,电源就咔咔咔的短路保护了。

晕啊楼主,您应该吧电压调到0V,然后从0V慢慢调起,看到电流在2A左右的时候再去摸发烫的地方。安泰信的机器油电流设定的,按照说明书把电流保护设的高一点

网友:
请将电流旋钮顺时针调,增大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D:
看来楼主以前没有拜过师呀,这样的东东不会弄,就去买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以前没有拜过师呀,这样的东东不会弄,就去买机器了

  在培训学校学的,学校里用的和这个不一样,所以不会了,呵呵,我今天打了电话给我们老师,他也叫我把电流调到1.5A,从0V慢慢升,我试了,但是就是看不到电流能上到1A以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晕啊楼主,您应该吧电压调到0V,然后从0V慢慢调起,看到电流在2A左右的时候再去摸发烫的地方。安泰信的机 ...

  求教育,电流保护怎么设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育,电流保护怎么设高。?

将电压调到0V,将电流旋钮都逆时针拧到最底。然后用电源线短接正极和负极。然后将电流旋钮顺时针调节,最大到5就可以了。然后撤掉短接线,电流过载保护就设置好了。以后电流设定旋钮就不用动了

网友:
买电流表不是有说明书吗,花时间看看

网友E:
楼主太强大了,应该买个BGA焊台回来玩

网友F:
你这是短路吗  短路直接拉低了

网友:
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是你的电源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烧鸡要慢慢加大电压,用手感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将电压调到0V,将电流旋钮都逆时针拧到最底。然后用电源线短接正极和负极。然后将电流旋钮顺时针调节,最 ...

将电源接到主板上,可调电源就咔咔咔的响,可调电源LED显示上面电压和电流就上下波动电压只要调到17.2V以上就发出响声,电流不变始终不超过0.3A,我把电流开到了最大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源接到主板上,可调电源就咔咔咔的响,可调电源LED显示上面电压和电流就上下波动电压只要调到17.2V以 ...

这个好像就是稳流在0.3A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短路吗  短路直接拉低了

确实是公共点微短,把我的智商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强大了,应该买个BGA焊台回来玩

  只在培训学校学了两个月,没实习过,所以有些东西确实不是很懂,但我真不是玩玩,我没那么多闲钱,电源咔咔响是公共点有微短,刚刚查出来了。

网友:
迅维培训了2个月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