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9):
刷BIOS是怎么一回事 BIOS图纸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BIOS 即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固化在主板中的一组程序。现在的BIOS多为八脚的小芯片,里面有基层的程序,是连接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桥梁。。。主要的工作有。
1.自检
2.初始化
3.引导程序

刷BIOS 就是BIOS芯片里面的程序出现错误了,比如无法引导操作系统,那么有可能就是BIOS芯片的程序出问题了,这时候就需要刷BIOS ,重新往里面输入程序。

刷BIOS有两种方法,一种进系统用软件刷,但计算机一般出现BIOS问题,根本无法进入系统,所以一般用专用的BIOS 工具刷,便宜的2 3百块钱,贵的10多W。。呵呵。。我回答得仔细不。

TTJ

网友:
回答的相当的详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即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固化在主板中的一组程序。现在的BIOS多为八脚的小 ...

谢谢你了 我不想当小白了

网友:
要是想学习维修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
可以考虑报名迅维远程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