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40厚屏LED暗屏怎么修

楼主(2014-09-09):
换片好屏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 屏供电 开启 亮度 发出来么

网友A:
我也是才学,屏出问题无外乎就是那几根线,一根供电线,一根开启线,一根控制线,一根地线,你这种情况查一下屏供电是否缺电压,再试试能不能亮度调节,如果不能,那就换个高压板。。。

网友:
如果屏的供电不足,随便找个19伏的电容,飞根线上去就是了,但注意正负级。。

网友:
暗屏证明屏供电肯定是正常了的,你换一片好的还是一样就查主板上的19V供电, 有了再查开启信号和ADJ信号

网友B:
简单方法 找出该机器的图纸 从板子屏线接口哪里测量亮屏条件
也可以从屏的接口处入手

网友:
查屏的高压供电和屏高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才学,屏出问题无外乎就是那几根线,一根供电线,一根开启线,一根控制线,一根地线,你这种情况查一 ...

LED啊,还有高压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方法 找出该机器的图纸 从板子屏线接口哪里测量亮屏条件
也可以从屏的接口处入手

请问版主,如果暗屏,没有图纸,有没有方法打开背光呢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 替换个高压板 试一下

网友:
测下屏的开启,是不是没有屏供电的开启

网友:
休眠信号,短接,LID_SW#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啊,还有高压板

LED只是把高压板集成在了板子上面,也有个高压转换电路

网友:
查屏的高压供电和屏高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找一个烂屏来用电路板来改一块高板

网友:
led怎么换高压板哦   没换过

网友:
按图纸查电压全部有就换屏吧

网友:
跟原来 LCD的一样 ,供电 开启 ADJ A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如果暗屏,没有图纸,有没有方法打开背光呢
可以 屏背后的电路板上一般都会标v_led/bl_on/_pwm这些信号名 对着量就知道缺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