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09):
DELL N4110 I3 独显。开机电流到0.42A 无集显供电 无独显供电 有CPU供电。大家给个提示。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对于开机不触发这类故障,首先要检查全板有无短路,重点测量各PWM电路中的电感以及各MOS管的对地阻值,不得有0或者接近0的情况。
在保证全主板无明显短路故障后,机器还是不触发,维修技巧如下。
1. 首先通过数字可调电源看一下待机电流,正常应在0.01_0.06A之间,如果没有待机电流,那就是待机部分有问题,待机是开机的必要条件,待机不正常,肯定不能开机,此时就首先检查待机电压是否产生。

网友:
不开机的维修技巧是查:主板短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按键板,开机芯片,南桥,BIOS等。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醒。现在用手压着CPU供电芯片,电流会有变化。有时能到1.0A以上。可是吹了一个芯片还是那样。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细心细心再细心。仔细是致胜的法宝。

网友A:
怎么解决问题的?内存部分吗?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解决的啊  手里有台E530也是不出集显电压  借鉴下

网友:
也是集显电压不出。。。。。

网友:
也许本集显被屏蔽了

网友:
测量各电压 各复位

网友:
是不是那个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问题的?内存部分吗?

怎么解决的,请楼主指点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出来说一下是什么故障啊,怎么解决的,这么多人帮你了,也改给个答案吧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显卡边上的一个5脚的管子?

网友:
解决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
解决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唉,楼主是来搞笑的,只能求助,搞定了也不贴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在南桥5脚芯片问题

网友:
一般汗就好了

网友:
楼主确实来搞笑的。。。

网友:
我修到过不出独显电压,集显也没有的,独显修好了集显就出来了,最好先明白时序修起来少走弯路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到底修好没有???

网友:
修了那里,分享一下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才出来

网友:
1. 换CPU 2.刷bios 3.测测供电芯片或者更换 4.换个桥

网友:
这机器不亮修的很多很多了

网友:
小问题了,做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修好了也不分享一下啊

网友:
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
这机器U25芯片位置偏了,楼主说仔细再仔细是让我们好好看看主板,仔细看是能看出U25偏位置的。在显存下面

网友(2014-10-26):
自私的猪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分享一下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显卡加热一下试试,显卡易坏,有报警声音没?

网友:
既然他不分享的话,那他以后提出的问题,不要给他回答就是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之彼身,

网友:
留意LZ的回复

网友:
通病啊论坛有

网友(2018-12-05):
通病 南桥边上有个芯片快脱焊盘了

网友(2019-04-08):
这个机器桥旁边有个5腿的管子容易虚汗

网友:
不开机的维修技巧是查:主板短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按键板,开机芯片

网友:
先刷BIOS ,先按时序走 查CPUS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