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7-Ultra(NB790+SB75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9-09):
客户拿来一台兼容机,主板用的是捷波悍马牌,型号HA07-Ultra,芯片组为AMD 790GX北桥+SB750南桥,集成了ATI Radeon HD3300显示核心(北桥右边可以看到一颗显存)。该板有复位不跑码,CPU、内存已代换过。各大供电正常,各处也都有时钟信号,BIOS一、二、六脚上在开机瞬间有波形。现BIOS已刷过,南北桥已拿热风枪吹过,故障没有丝毫改变。现在还没有把南北桥BGA了,不想盲目焊桥。就想请问下高手,这种主板要如何修啊。像这种AMD双桥的有复位不跑码接下来要怎么查下去?这个的时序是什么,有资料么

网友:
内存总线、CPU复位、CPU北桥地址线  PCI总线  PLC总线  你都查了吗?

网友:
有修一个ha08 r2的,也是不跑码,拆了串口芯片就好了,插的pci诊断卡不跑,他上面的会跑。

网友:
先北桥到U座地址数据线,拆串口芯片,再网卡,再声卡。再IO,再北桥。

网友:
前几天修了块这个板子,用假负载测试CPU座到北桥空焊了,上BGA回焊了下北桥就好了。你测试一下,这个板子北桥容易出现空焊

网友:
还有一个电压是VDD2.5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各设备的复位是否正常.内存条件是否满足。晶振是否正常和各外设最后查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