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48A9000i开机一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4-09-09):
接到一台长虹LED48A9000i电视机,开机1分钟后就黑屏,但声音正常遥控也正常,我也测了恒流板的供电24也正常背光黑了。我考虑是不是恒流板保护掉了,但又一直没找到对应恒流板的参数,不知从何下手维修了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电视没弄过,显示器要是这情况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事儿,测测升压板的en,黑屏后还有电压吗!有没有电容坏呀?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的。恒流板我也换过一块了,故障依旧相同。头都大了,有一个问题是我最不想发生的就是背光出现故障了。要是真背光出问题了可真是麻烦了。要拆屏才能修了。

网友A:
可以查一下  黑屏后的背光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还在用这么老的显示器了,该换了,节能又减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一下  黑屏后的背光供电正不正常

背光供电压24V正常但两百伏的电压没了~我怀疑是恒流板芯片保护了但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关的资料。恒流板芯片是SSL100S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