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出集显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4-09-09):
如题啊  手上有台e420的机子  集显不出 其他都有  电流1.0左右跳到1.2不动  集显供电不出  怎么修啊  示波器测内存似乎有两次波形  示波器用的也不是很娴熟  求赐教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E530同样的情况  头都愁大了

网友:
最近特多这问题。。。

网友:
不是有图纸么?

网友:
刷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跑完内存才出的

网友:
看看开关是受什么控制

网友:
bios刷了   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 内存过了没  而且过了有什么信号 负责开启集显啊 这还真不了解

网友:
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不过是不会出集成显卡供电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是会引起集显供电不出的

网友:
先不管集显供电,查下其他条件,集显要跑码后才出的

网友:
不跑码不出集显

网友A:
内存有波形,说明过内存了,你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波形,说明过内存了,你加焊显卡试一下

人家说集显不出,你加焊显卡?

网友:
好像要先读内存才有

网友:
集成在桥里面

网友:
那么 内存过了有什么信号开启集显电压啊

网友:
现在就是卡在这了

网友:
机子还没好    没人帮忙?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也是集显供电没有 求思路

网友:
换了南桥了吗,可以试试的

网友:
机器不跑吗就会没有集显供电的

网友:
这机子很难弄 我遇到好几台都没有解决

网友:
桥没换过   客户不修了    这一段还真不了解  如果按照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话  应该会有个信号通知CPU才对   那么什么信号呢 ?????????、没有查到相关的东西

网友(2014-10-09):
我有台外星人也是不出集显供电。还没弄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 暂时没解决

网友(2014-11-17):
我也有一个G470的就是不出集显     测内存也有几下波     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