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用电池黑屏

楼主(2014-09-09):
三星RV415 用电池黑屏,用电源适配器正常,用电池的时候,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屏就变得有些暗了。再关机后接着开机。进入桌面前就黑屏了。能听到启动WINXP的声音。此时检测屏上全无电压。所有的电压均没有。LED屏。没有
呀,怀疑是充放电电路,但找不到问题 ,高手指教。
桌面

网友:
先重新做个系统看看,装个win7的系统。现在的新机器有些装xp是用的改的驱动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你换个WIN7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现象,路过

网友:
没图纸还真不好说

网友:
先排除软件,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上管网看一下他的显卡驱动,确定是否是软件原因后再查充放电及隔离电路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的官网下个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