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等离子电视机电源板PSPF391501A维修求助

楼主(2014-09-09):
昨晚八月十五打雷,今天早上开不了机,待机电源灯闪烁,屏幕闪一下启动不了,希望专家为我解疑,谢谢
补充: 是三星等离子电视机,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拆开观察看不出那个电容坏,有修过的能否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修电源板不只是看电容吧 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检查高压条部分用个通用的搭上去瞧瞧,或检查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板不只是看电容吧 测一下输出电压

输出端无电压,12V5V都没有哦

网友B:
雷打修300V,很多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打修300V,很多件

有点不明白,能说明白点么?谢谢很多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吧~开机检查VS VA电压是否有输出?修过三星50寸打雷机,是主芯片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板不只是看电容吧 测一下输出电压

人家修的是等离子,哪来的高压条和灯管! 晕

网友:
发给3楼的咋发到2楼去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