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显维修

楼主(2014-09-09):
客户拿来个sl410k  开机停在2.3左右 不动.     广达主板不掉电估计不缺电压.这是俺常理来的.    于是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上好了   然后放那了   等客户回话
    时间第二天客户同意开搞 试机又原来的样子.再刷放那 隔一天试试 还是那个样子   后来加焊bios旁边东西只能管几个小时  这几个小时是不是出现问题的. 像这种故障  真的很折磨人
今天一气之下.把黑胶南桥换了下来,本以为是南桥问题. 晚上我再去试下  还是老样子.郁闷了.  没有思路下.我就戳北桥旁边的电感.发现一个电感只有0.4V  对着图纸看 发现电感上是个1.5v的 电压。
  我找呀找呀  .终于找到了.pq17没有转换过来 查条件发现g级有 1v-2v不断升压.  卧槽什么情况 pr101前短14.2v正常  5vpcu正常拉低.  量电阻阻值正常  .实在没办法换了个电阻.  奇迹发生了. pq17的  g级开启电压正常  然后就不用说了

网友:
*脏话*  原来好多错别字

网友:
12V连接的管子容易坏,这也是广达的通病啊

网友:
南桥带黑胶吧

网友:
小电阻也害人呀,那么小的电阻又不好找,楼主还是挺细心的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是有点难搞啊?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细心还真赚不来这钱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大概意思看的懂,你最后是换的那个电阻啊!是PR101吗!

网友:
够细心的,不错

网友:
我呢就想加点分。不过那个下东西坏还真是有点难查

网友:
今天有台HWPG没出掉电的还没修好,,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不然的花   也发现不了那个小电阻啊

网友:
这个不容易修出来

网友A:
太冲动,干桥可危险,还是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冲动,干桥可危险,还是黑胶

维修没魄力怎么修啊

网友:
楼主思路怪异!不先测各供电正常否就干南桥,为什么要干南桥?还有刷完BIOS隔一天再开机,为什么?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说真的修机器要细心啊!对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