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还有得救吗

楼主(2014-09-10):
前一天晚上还用得好好,然后关机,第二天早上一开机就成为了这个样子

开机闪屏没有图像,电源指示灯也跟着微闪。

然后就黑屏但电源指示灯还亮着没有跟着闪了。

,换过了屏测试过,是屏的问题。请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屏的问题出在了那里,能修吗。会是屏电路的问题吗,能修吗,谢谢!

上传屏电路

补充内容 (2014-9-13 23:24):
把屏线拔掉,白屏长亮

补充内容 (2014-9-13 23:26):
LED的屏

网友A:
怎么个闪法?拆开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闪法?拆开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换屏测过,驱动板没有问题

网友A:
把屏电路上的1117换了试试!

网友B:
可能是逻辑板和屛连接的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供电测下。。。。

网友C:
驱动板没问题 那就在屏逻辑板上

网友:
VGH,VGL,VCOM ,加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电路上的1117换了试试!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逻辑板和屛连接的地方有问题了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没问题 那就在屏逻辑板上

谢谢!谢谢!

网友D:
问题解决么楼主别老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太好修,一般都直接换屏,有可能是逻辑版坏,也不排除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山寨的液晶?

网友:
这貌似是屏内线的问题  估计无救

网友:
屏芯片坏,可以发专业维修屏的修

网友:
没救了 直接换

网友:
这种基本没得就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然后查一下逻辑板的主芯片电压

网友:
屏坏了,修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么楼主别老谢谢

还没有解决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一定,多分享才有进步

网友:
查下屏幕的供电电路的滤波器件

网友E:
显示器的链接屏的排线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
zhe这个是屏电路板坏了  最号是别修了

网友:
屏线,就是屏电路的二级电压

网友:
我有一块屏是也这样,花了,后来闻到一股怪味,仔细查看,屏的芯片烧了

网友:
屏的3.3V有没有,在侧不是图像处理器的那个小芯片有没有烫起来,没得话在个图像处理器的芯片换上去看看

网友:
看看芯片哪个坏了,修一修把

网友:
奇美的屏,还好吧,修过很多了
前面已经有朋友说过了,先测板上的VGH/VGL/VCOM再说

并且:这也不是我们常说的“闪屏门”的那种现象,看标题有点误会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分享一下三

网友:
测下逻辑板上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的链接屏的排线是怎么焊接的?????

明天早上拍照给你看看

网友:
把屏线拔掉,白屏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天早上拍照给你看看

哇,那太感谢 你了

网友:
换个屏上的主芯片

网友:
VGL VCOM VHG 重点检查。有可能就是TAB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的的问题

网友:
  如果真的是屏的问题,没办法修了

网友:
先测量电压,进一步确定问题

网友:
屏这样了不看好能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