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9-10):
华硕K42JR外接正常,接笔记本屏出现ASUS后就扁色,是蓝色的;请求老师们解决,谢谢

网友:
屏换过了没

网友A:
屏线,屏,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先换屏,不行再弄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多见哦!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屏,显卡都有可能

换过屏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屏,显卡都有可能

开始是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能触发,加焊PQ8901和PQ8902后每次都能触发,但进系统掉电,加焊EC不再掉电,当出现ASUS后就偏色,屏幕无任何图像,是红,绿,篮中的篮色,换过屏还是一样。开机后显卡和桥烫手,

网友:
要是屏 屏线 显卡都看了 显存也可以看看

网友:
问题总算解决了,原来K42JR光板试机屏幕就会出现偏色现象,当插上外设时才能正常进系统,其他机器这种情况还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