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DELL Venue7 3736平板USB micro接口焊盘连线位

楼主(2014-09-10):
DELL Venue7 3736平板USB micro接口焊盘连线位
a----V+
b----Data-
c----Data+
d----ID
e----GND

网友:
micro USB 母口的引脚定义,不错。。

网友A:
就一个接口,不知楼主想说明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接口,不知楼主想说明什么?

呵呵。。我想应该只是说明一下   MICRO USB 接口的引脚定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想应该只是说明一下   MICRO USB 接口的引脚定义吧。。。

哦,是这样啊,只不过是一个USB口多了一根ID。

网友:
那个多了一根ID是识别外接设备的

网友:
嗯 这个是比较特殊

网友:
还有一个ID引脚啊,是大部分都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