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9寸.换了电源双灯一体板灯管不受控制

楼主(2014-09-10):
原电源板已经烧坏..换了新的双灯一体板..现在线接好..按开关灯管关不了.一直亮着..电源板确定没问题..问题就在驱动板上..求师傅指点

网友:
一定是信号没接对哟!

网友:
是不是开启接到亮度调节了

网友:
可以说是线没接对,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没对

网友A:
ON/OFF信号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
吧电源的NE接屏的 3.3就好 了   你这个是 信号不同步

网友:
开启接到亮度调节了,拔线调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信号应该是接错了。

很赞同兄弟的观点

网友:
接错线了吧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接错了,查一下开机前后信号给的电压

网友:
楼主应该整理下思路

网友:
例如 1.换驱动板 2.换按键板 3.换高压板 不要乱了思路

网友:
ON/OFF  或者ena  看看是不是没接对   对比一下驱动板上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但我想应该是驱动板本身有问题了..因为.图中已经接好的那个开关线..和右下角标注的那个不管有没有按开关...始终有3.3V电压在..从而导致不能控制灯管..也不是开关键坏..就是驱动板上的问题..我再慢慢研究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接线的问题

网友:
on线接anj那里去了,有两条信号换条接吧

网友:
      除了按开关灯管关不了,图像正常吧。如果这样可以取驱动板或别的供电。要求没开低电平   开高电平就可。比如常见的接屏上的供电就可以。

供参考

网友:
信号接到adj上了吧,我遇到过...

网友:
接口线接错了,重新调整吧

网友:
对调亮度和on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