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经病的华硕X84HR、

楼主(2014-09-10):
客户说偶尔能显示、开机黑屏跑显卡。拿来加焊过显卡、还是偶尔不显示。大概50%几率显示、升级BIOS无果、不像显卡问题、不显量过电压正常、就是还有个问题、一插适配器自动开机、接小电池也一样、发个帖、骗分、顺便下载原厂BIOS看看

网友:
有谁修过没、不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找到问题了、哎哟卧槽、客户一来跟我说机子打雷坏的、我没在意、现在我在意了

网友:
没错、就是网卡电路短路了、导致一插电就会开机、由于网卡走PCI-E总线。和显卡一样、所以有时候能显、有时候不能显、现在把网卡拆了、、、开了十次。都显示了、收工收工、大家洗洗睡吧

网友:
看显卡问题未必是显卡、哎哟修的老糊涂了、、单挑

网友:
要学会仔细,,,,,,,,,,,,,,

网友:
一般接机都是先问客户怎么出现的问题

网友:
哦!原来是网卡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