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31

楼主(2014-09-10):
本子进水了, 就有一个3V的上管输入级电容腐蚀了,更换后上电掉电   不定时掉电,有时能亮,有时能进系统,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电容是接19v 还是3v的      还有短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接19v 还是3v的      还有短路把

上管输入级就是19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再烘烤下,试试

网友:
先烤干再说吧

网友:
进水的要着重检查线路是否断线的

网友:
进水的是要仔细观察主板,看还有没有其他腐蚀的,掉电看下是不是你散热没搞好

网友:
烘烤没啊?

网友:
温控看一下。。。

网友:
我接过一个手机进水,拿我这来,拆开一看看不到有进水的痕迹,机主说自己擦干了,就是不开机插充电器有个灯一闪就没反应了,放我这也看看没有特殊损坏的地方就放了一宿,早上装上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肯定还是那一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