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图

楼主(2014-09-10):
芯片组的时序图哪能查的到,听说图纸上,為什麼我找的图紙基本沒有求解

网友A:
在基地搜索下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基地搜索下应该有

如果是在基地上找不到,怎麼办

网友B:
时序图就是对图纸的高度概括,研究图纸就行了。有的图纸里面有时序图,有的没有。

网友B:
芯片组的官方白皮书里面没有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图就是对图纸的高度概括,研究图纸就行了。有的图纸里面有时序图,有的没有。

我就怕万一沒有图纸的情况下,有时序图会比較有參考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组的官方白皮书里面没有时序图。

网友:
什么板子的时序图呢

网友C:
下到图纸就不错了,你还想要时序图,这几天逛论坛才知道华擎板根本没图纸,碰到华擎板摸黑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到图纸就不错了,你还想要时序图,这几天逛论坛才知道华擎板根本没图纸,碰到华擎板摸黑修,

淘宝上有卖图紙的,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E:
时序图每个芯片组不同而不同的吧?而每个相同芯片组又基本一样??唉,我就只会点英特尔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序图每个芯片组不同而不同的吧?而每个相同芯片组又基本一样??唉,我就只会点英特尔的时序。。。。

AMD的比較多,单桥、双桥、专用上电IC各会一种就行了也不是很难

网友F:
想要时序在讯维好好的去 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卖图紙的,你可以去找找

淘宝没搜到,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要时序在讯维好好的去 学习啊

上班没時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没搜到,好像没有。

问一下卖华擎或者华硕的图纸淘宝店家,有可能图紙太多,沒摆上去,多问几家

网友G:
在的图纸有,有的图纸没有,不是说所有的图纸必须有时序图的

网友:
论坛里好像看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的图纸有,有的图纸没有,不是说所有的图纸必须有时序图的

應該是這樣的吧!!

网友:
有些有的    笔记本   图纸比较常见

网友:
好像精英的图纸最后边几页就会附加时序,其他的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