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北桥问题

楼主(2014-09-10):
最近收到快技嘉EP31的主板。之前用N卡挺正常的。现在装N卡开不了机。非要A卡才行。。郁闷中!

网友:
是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用N板不这时全板电压正常吗?  电压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刷个最新板的BIOS试下。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哦。可以打值试一下!桥也不排除

网友:
要我修的话,会先从BIOS入手,然后再看看其他问题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刷个最新板的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