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 LX主板怕冷

楼主(2014-09-10):
10度就开不了机 一直警报 用吹风机吹一下能开机 温度低过一会儿又那样

网友:
换过电源 内存条 显卡 都没用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没听说过主板怕冷,只有说主板怕潮湿,我看这个板子要烤烤,呵呵。我以前遇到一个板子,开不了机,我就会拿到太阳下晒晒,越热越好,一天时间,拿回来就正常了,有的主板存在余电,不要问这么知道的,我测试了主板都没问题,顾客拿来我问了,他说放在建筑的地下室,下面很潮湿,我也拿去晒晒试试看的,想不到真的没问题了,呵呵。

网友:
这种类型的属于软故障,处理来确实麻烦,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主板怕冷,只有说主板怕潮湿,我看这个板子要烤烤,呵呵。我以前遇到一个板子,开不了机,我就会拿 ...

应该不是潮湿问题 今天我拆开晒了一下 也放了电 也没用 就是温度问题 天气冷开个窗户立马黑了

网友:
慢慢找吧,看来是有地方接触不好或是有虚焊的地方温度上升就虚焊就链接了而温度下降就断开了。

网友:
换个时钟晶振试试

网友:
吹哪个部位才能开机呢

网友B:
我就有个这样毛病的主板用风枪吹吹就好,凉了就不行,后来换个时钟晶振好了

网友:
怕冷会不会是有虚焊,我遇到过显卡刚加焊完测试亮机,客户拿走再试就不行了。楼主那能到10度,是在东北吧

网友:
吹哪了?会不会是电容滤波不良啊?加上NC位置的电容上去。

网友:
呵呵,排除主板个体的问题,有些是胎里带出来的问题,就是设计上的问题,多年前ti4200低温下花屏就是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个这样毛病的主板用风枪吹吹就好,凉了就不行,后来换个时钟晶振好了

是的 时钟会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个这样毛病的主板用风枪吹吹就好,凉了就不行,后来换个时钟晶振好了

是那个晶振呢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按照不开机来维修呗!1根据具体情况来修

网友:
把板子放到80-100度的恒温箱里面烤个4-5小时 看看还怕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个这样毛病的主板用风枪吹吹就好,凉了就不行,后来换个时钟晶振好了

但是时钟一点问题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