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神马情况!这两天账号一登陆没几分钟就自己退出掉了,反复登几次一样!

楼主(2014-09-10):
这两天账号一登 陆   签个到 刚看个贴没二三分钟就莫名的退出了  提 示没登陆。。重登几分钟也一样,不知是网络问题 还是服务器问题呢   很不方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情况出现!要是我个人就算了,那要是很多同情况,那就是“总坛”故障了吧!特此唠叼唠叼!忘理解。。。。。。

网友:
可能是老兄自己的问题吧,我这里很正常,也许是线路的问题,联通、移动,网通,电信都不一样啊。

网友A:
我这里也很正常,你检查下你的网络或者重置浏览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很正常,你检查下你的网络或者重置浏览器看看

嗯  多登几次后用着也没问题了   就是这两天早上第一次登时会 有这情况   也许真是我这问题吧   再多观查观查几天吧  在此 感谢坛  领导  体恤民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多登几次后用着也没问题了   就是这两天早上第一次登时会 有这情况   也许真是我这问题吧   再多观查 ...

不客气,像你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浏览器问题导致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多换几个浏览器试下或者在别的电脑登录看看是否会有类似的问题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