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 M LX V2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9-10):
昨天同行拿了一片华硕P5G41T- M LX V2主板来维修,说开机无显示。因为忙,昨天就放一边没修,今天客户亲自到店里来催,说是工厂急着发放工资用的电脑急用。于是说干就干,初步打阻值确定全板无短路,上电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各路供电,发现CPU供电为0V,内存供电为1.2V。这里要说明一下内存在CPU没有跑码的情况下1.2V供电属于正常的,请大家不要误判。确定故障是因为无CPU供电引起的,第一直观测量CPU供电MOS G极,发现上管G极都为0V,下管G极有3个为12v,其中一个受次驱动供电IC up6281b8 控制的MOS管G极为0V。以为是驱动芯片up6281b8坏引起的供电保护。但是手上没有那芯片更换,该怎么办呢?就在产生放弃的念头时,发现次驱动供电IC up6281b8旁边有一个二极管(外观像三极管的),大家知道华硕板喜欢坏那东东和喜欢坏822排阻,于是干脆用风枪吹下,再次上电开机,这会主板跑码到d0了,拔下电源,插上内存和显示器,再通电开机跑码正常了!!希望我不通畅的阐述对大家遇上华硕P5G41T- M LX V2 无cpu供电维修时有点帮助。

网友:
上个图下次修就方便了

网友:
文字叙述的不错  不过来几张图就更有说服力了    还有那个二极管是不是次驱动芯片的PVCC供电还是什么

网友:
二极管直接退休?

网友A:
我这也有 可是有cup电压  内存电压还是1.2v   。码跑co 98来回跑 = =、多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倒是一个奇迹了!!!   你怎么就感觉那个二极管有问题呢,外观能看到坏???

网友:
外观是看不到的,但是华硕主板爱坏那个二极管,我有修过三次那样的故障(不是相同型号华硕主板无CPU供电),真的是凭直觉把它拆卸掉的。

网友(2014-11-08):
二极管(外观像三极管的)?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想问问“二极管(外观像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请问楼主“二极管(外观像三极管的)”是什么型号呢?就是822旁边那个吗?

网友:
是T43那个爽二极管,我测试时3脚是输入,1、2脚输出

网友:
吹下,要不要再换个上去

网友:
是个什么信号呢?为什么拆掉就可以了,提起什么作用,升压,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 可是有cup电压  内存电压还是1.2v   。码跑co 98来回跑 = =、多不知道什么情况

换过bios芯片旁的排组了吗?

网友:
那个不是驱动芯片的供电吗?去掉之后不是就没有供电了么!我估计是那个驱动芯片没工作导致不保护了。你拆掉那个芯片估计一样就会有供电了,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你这样解决更快点,我那是拆驱动IC和那一相的上管

网友(2016-09-27):
谢谢楼主了  希望我能遇到如此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