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电阻虚焊烧毁,电容爆浆问题

楼主(2014-09-10):
长城ATX-300P4电源不能正常启动了,打开机壳看到板子上标R82的电阻烧了,电阻色环看不出来了,还有板子上标C36、C37的电容鼓的冒浆了。根据图纸查到C36、C37在图纸上应该是C16、C17,还有图纸上C21在板子上也不是这个号,记不清了好像是C35.它们分别是黄色线、红色线、橙色线上的电容。感觉都有点问题,就一起都换了。就是电阻不知道多大的没法换,本人新手,略懂一点电子知识 ,求行家高手指教!

网友A:
根据贴子上发表的图纸查到电阻R82是18K,是否准确呀。请教大家还有其它故障问题吗。

网友:
这个电源图纸重是不好找葺    介意拆个好的电源对比下看看色坏

网友:
没有呀,拆个差不多的,里面不一样。请问谁有这个电源,帮查一下呀。

网友:
手机照的照片,明明文件不大,就是传不上去。急死人呀。

网友:
照片有了,终于传上来了,不容易呀。

网友:
看图片还要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贴子上发表的图纸查到电阻R82是18K,是否准确呀。请教大家还有其它故障问题吗。

查了图纸R82确实是18K

网友:
换18K电阻没问题吧。请赐教。

网友:
长城ATX-300P4的图纸论坛上有呀,你到图纸资料汇总贴找就行了

网友:
可以跑线根据周围元件的关联情况大致能判断数值

网友:
长城的电路图在本论坛就有的啊

网友:
搞个新的算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