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联想L2061WA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14-09-10):
一台联想L2061WA显示器,冠捷代工的,电源芯片被雷击炸掉,看不到型号,请教修过的兄弟们告知,谢谢。

网友A:
改电源吧。。。用电源开关模块改。简单又快

网友:
液晶电源板通用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源吧。。。用电源开关模块改。简单又快

不喜欢改,其实不是很复杂的毛病,不需要改,我认为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根据电路分析,是LD7552, 已修复,坏了四样东西,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和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