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不触发

楼主(2014-09-10):
  上机电流0.08  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发现发烫元件,但CPU电感有1.49V电压,EC供电有3.3 时钟1.4X 1.5X,复位有0.6X,不知道正常不,开关针有3.3   VCCRTC  RTCRST都测了也正常  BIOS也刷了,EC也换过,没思路,本就一新手,请各位指点一二!

海尔 T628.pdf

网友:
你这哪是什么不触发故障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你触发之后电流到多少

网友B:
0.08就出CPU电压了,这个待机不正常,插上电就0.08,你只要查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8就出CPU电压了,这个待机不正常,插上电就0.08,你只要查CPU供电这一块

放上U电流慢慢从0.5到2.4X后掉到0.02不动,按开关无反应,红表笔点地,黑表笔点接口针会就变成0.01,搞不懂,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触发之后电流到多少

不触发的,没反应

网友:
你描述的感觉有问题

网友:
不上电怎么会出CPU电压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这个型号就那么奇葩

网友:
你查的不全啊,很多东西要查的

网友:
你这个图纸板号是多少?

网友(2014-10-12):
标题不触发,何来CPU电压

网友:
你这个是出发了,不开机,电流2.4A没有短路应该是亮了,查下显示屏,显卡

网友:
复位0.6不正常

网友:
一步一步按时序测了

网友:
cpu电压都有了.按理说都.触法了把

网友:
待机就出了CPU电压?那肯定先找CPU电压出来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上的,问什么问,一帮灌水的,,楼主建议你去学习深造下,或接好机给别人修吧,,看你的问题就知道 ,说不明的,说了很多事你也不懂,要开几个月的课才能说明白,

网友:
发点什么示波器图啊,,按时序说你修的思路,修到哪了,,你乱,别人回答的更没用,

网友:
ASUS代工的这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