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D12T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4-09-10):
索尼本本不触发。有待机。拿来练练手呗。拆机。待机3.3V  5V都有。按开机无反应。首先想到的就是BIOS了。刷了BIOS故障依旧。看来是硬件部分的问题了。不触发。就从开机部分下手呗。。量了下开关。嘿嘿。问题来了。开关电压只有0.5V。 想找找151D12T的图纸呗。论坛没有。跑线。跟着跑跑,进到主板夹层就不见了。(满脸黑线)IO是NPCE885LA0DX。想找找这的图纸也没有。看来得从别的地方入手了。待机查起呗。待机芯片是TPS51427A。这图纸有。嘿嘿。。。。对着图纸量。VCC5V正常,当查到EN1的时候。这里电压只有1.3V。正常的应该是3.3V才对。 莫非芯片问题?。由于没有TPS51427A。。找到8206一样的。换了个上去。待机也有。量了下开关。嘿嘿3.3V。看来问题解决了。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有图纸确实很好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做的越来越差了,不是BIOS就是IO,或者就是3-5v芯片坏,再就是显卡

网友A:
查到EN1的时候。这里电压只有1.3V  莫非芯片问题?。这点分析的太果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EN1的时候。这里电压只有1.3V  莫非芯片问题?。这点分析的太果断了吧

后面我打了个问号好吧?。这也果断吗?

网友:
有图就好弄

网友:
TPS51427A和8206可以互换啊?

网友:
高手换个芯片接行了

网友:
;经验够了干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en1 哪里 怎么 看出来  是3.3v的???

网友:
只要有图就好搞  没图 就头痛啊

网友:
楼主BIOS没有备份吗?有的话上传一个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2014-10-12):
en1高电平就行了吧,不规定3,3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