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定时自动重启 求科普啊!

楼主(2014-09-10):
  诶  朋友的笔记本我帮他看   不定时重启     主板 CPU  散热器 内存 都换了 还是一样 这是什么情况啊!!
从来没碰到这样的  就差 屏幕没换了。 求大神科普啊 坐等

网友:
都弄了我一个月啦!!

网友:
用电池还是用电源呀??

网友:
cpu供电部分那个上管不良引起,还一个3 5v供电那部分一电阻有氧化痕迹。

网友:
换CPU供电上管,乌龟壳。

网友:
把CPU旁边的几个大电容换了,估计有那么个漏电。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定时掉电 你把无线网卡的小板拆了试试

网友(2014-10-18):
应该主要查看CPU供电的上管还有滤波电容,在就是EC空焊也有肯能。

网友(2015-04-15):
r376  r377

网友(2016-07-27):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

cpu供电部分那个上管不良引起,还一个3 5v供电那部分一电阻有氧化痕迹

网友:
CPU 供电啊 什么贴片啊 大哥

网友:
不定时重启跟屏幕没关系,查一下cpu供电那一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