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0 G530

楼主(2014-09-10):
开机不过内存,电流跳变到0.9停住了。。主供电都有,内存换过。求思路

网友:
BIOS问题  刷个BIOS

网友:
BIOS 先就打线

网友:
在线等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查北桥工作条件
这个要是软启动问题就慢慢查

网友:
都没有跑码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USB供电c691有轻微短路,照成。刚开始的时候是待机0.4,仁宝的点火回路待机大于0.3的时候就应该是后继有短路 隔离保护不触发。但是这个机器能触发,因为以前也有过待机大于0.3但是能正常触发的。所以就忽略了。
  上手后刷过BIOS,加热过显卡,北桥。看电流跳变就像是G450坏USB接口以后一样的跳变。仔细观察发现接口都是完好的。就用表打了一下。突然发现C691对地只有60欧,电压只有2V多一点.换掉C691和U13发现对地阻值正常。在通电果断亮机。  图纸论坛都有 就不发了。

网友:
不错,还是解决了,,,

网友:
内存的 小供电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