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月饼大神 k42内接不显

楼主(2014-09-10):
鄙人最近遇到太多的k42外接ok,内屏不显的机器,屏和屏线、显卡、hm55均已排除,合成bios也已经刷过了,LVDS_EDID_CLK_CON,LVDS_EDID_DATA_CON这两个信号在上屏时瞬间有波波,已经退了好多台了,现在手上还有三台,不知道月饼有修板板不,要不我寄过去给给您修,大概需要多少钱?

补充内容 (2015-5-18 21:06):
癌症晚期,没药救了

网友:
现在手上三台内存板号均为k42jz

网友A:
前 久搞过一台同故障 加焊显卡OK     不知你加焊了没有用后有没有换过呢?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 久搞过一台同故障 加焊显卡OK     不知你加焊了没有用后有没有换过呢?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有一台可以显的,一模一样的对换了,故障一样,显卡、南桥均已排除

网友B:
我也碰见好几台了,都是外接显示正常,内接显示不了, HM55桥换了, 显卡也换了无数个,也是一样的症状,  看了很多论坛上面都没人遇见,不知道哪位大神有遇到这问题,求解说解说,       不知饼哥有没有碰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见好几台了,都是外接显示正常,内接显示不了, HM55桥换了, 显卡也换了无数个,也是一样 ...

看来华硕最近还坏得真多,难道新通病又出来了吗

网友:
我碰见两台K42的,都是外接显示正常, 后来第一台加焊显卡就好了, 第二台怎么加焊都不行,也换了好几个显卡,后来从一台可以显示的机器把显卡换过去,也是外接显卡正常,内接不显,头大的很,   不知论坛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C:
可以发来看看。
迅维维修部联系方式:刘经理 QQ2867126052,电话4006631699,13828865782。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来看看。
迅维维修部联系方式:刘经理 QQ2867126052,电话4006631699,13828865782。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先给客户预报价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来看看。
迅维维修部联系方式:刘经理 QQ2867126052,电话4006631699,13828865782。

板子已发,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D:
期待LZ问题解决公布答案

网友E:
希望饼哥解决后 分享下经验

网友F:
这机器十足的妖机啊,又出这毛病了?楼主是修统板的吧,接这么多这机器?

网友G:
希望基地能解决你的这个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十足的妖机啊,又出这毛病了?楼主是修统板的吧,接这么多这机器?

不是修统板的,一般都是整机的,高峰期一天能接到三四十台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十足的妖机啊,又出这毛病了?楼主是修统板的吧,接这么多这机器?

华硕占了一半,k42、k43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望基地能解决你的这个难题

是大家的难题,最近这两个月遇到这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LZ问题解决公布答案

已经交给饼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饼哥解决后 分享下经验

嗯,大家都期待着饼哥解决呢

网友:
打电脑时间太长了,该睡眠了!

网友H:
        饼哥解决好,我就去讯维学习去呀,有没有一起去的,做个伴,女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饼哥解决好,我就去讯维学习去呀,有没有一起去的,做个伴,女的也行

去到那边就有伴了,么犹豫了

网友:
加焊CPU底坐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会这么多修不好的?

网友:
本来有这打算的,但是想想,风险性太大了,毕竟外接还正常,而且还不敢确定是不是座子问题

网友I:
先换屏幕刷麻片, 不行就拆了独立。 用集成

网友J:
修过一台屏3.3v供电有问题!

网友:
换了那么多地方都不行,看来这钱不好赚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修过一台屏3.3v供电有问题!

+3VS_LCD正常,+3VS强行搭过去,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3VS_LCD正常,+3VS强行搭过去,故障一样

好像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先换屏幕刷麻片, 不行就拆了独立。 用集成

有一台正常的机器,屏幕已对换!k42好像是双显卡,但是拆掉独立显卡好像不显

网友J:
强行打过去不行的!我也试过!查那个mos管的控制极应该通到一个6脚的管子,我就是换掉它就好了!

网友L:
小板的休眠查下可能会有收获的

网友M:
你都有能亮的板了。。就不能给LVDS和平供电这边的全对换下看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强行打过去不行的!我也试过!查那个mos管的控制极应该通到一个6脚的管子,我就是换掉它就好了!

板子已发给讯维,以前也有遇到过k42屏缺3.3v的,强行搭过去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板子已发给讯维,以前也有遇到过k42屏缺3.3v的,强行搭过去可行的

又退了两台给客户了

网友:
修好之后  期待LZ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板的休眠查下可能会有收获的

lid#信号正常,k42这个的确有很多坏这里,会引起的故障是不触发、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都有能亮的板了。。就不能给LVDS和平供电这边的全对换下看看吗?

正如您所说,屏线接口我都对换了

网友N:
兄弟我也遇到到  你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兄弟我也遇到到  你解决了?

板子在训维手上,都没回音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有一台正常的机器,屏幕已对换!k42好像是双显卡,但是拆掉独立显卡好像不显

我记得是显示的  拆了试试

网友O:
这种华硕主板看到我这边是直接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是显示的  拆了试试

讯维都还没解决,板子在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华硕主板看到我这边是直接不接!

华硕的维修量占了一半,还该感谢华硕质量差劲呢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好像是一个信号没出来,没修好

网友(2014-11-01):
这么多这种故障 希望楼主解决了 分享啊   期待大神搞定

网友:
好期待,最近好多人都发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太变态   图纸图纸没有     整 个问题 还这么神秘  大爷的

网友:
生意这么好 哈哈 修好了  希望大家讲解一下

网友:
我上次修过到一台是屏上的一个3.3V的管子转换不了    你查查!

网友:
嗯 这华硕有好几个机型都会这样,K53SV也会这样。我也搞了很久最后还是换板处理。好期待结果。

网友:
到现在也没结果? 接到K43SJ 外接正常 内屏一直闪!!!华硕我永远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强行打过去不行的!我也试过!查那个mos管的控制极应该通到一个6脚的管子,我就是换掉它就好了!

如果强行上3.3不行就是这个3.3的屏线的另一端的电容短路了,但是不影响主板的正常工作,如果你可以测试通是哪根线的话,可以把这一根线的一端给挑起来不用,或者查线路看看是哪个电路的问题,我这样解决过两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