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560 开机不显示,电流0.85

楼主(2014-09-10):
接一台戴尔5560 I5 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变三下,0.75-0.95-0.85,。到0.85就不动了,换内存不亮。测各路电压都正常,于是乎加焊了显卡,可是没有惊喜,故障依旧。记得客户说多按几次有时候能亮,那应该BIOS没问题。搜索坛里,也没次机的任何信息。这机子刚过保,不知到那位大侠碰到过,,,,,请高人给点思路

网友A:
不插内存看看跑电流如何,如果没有变化,看看芯片组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北桥问题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看看跑电流如何,如果没有变化,看看芯片组的工作条件...

不插内存4声报警电流0.75-0.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问题吧,,,

I5 的没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内存4声报警电流0.75-0.78

过内存了。。。不过显卡...南桥故障也会引起此类故障,换桥试试...

网友A:
显卡供电和晶振都正常不?

网友D:
我遇到的是  电流跑到1.75   还是不显  显卡被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和晶振都正常不?

显卡供电0.87   1.03    晶振1.67-1.50   开来的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  电流跑到1.75   还是不显  显卡被干过

1.75不会是屏的问题吧,一般都亮了

网友:
过内测,检测显卡不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