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 加电重启

楼主(2014-09-10):
我的APPLE A1278的机器,开机后风扇转动下就停止,后就自己重启,就这样自动重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压都 正常。请高人指点!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有没有图纸这个的

网友:
先从简单的查起啊!看看内存,还有,我前几天修的是不插电池是开不了机的,就算开机也是重启的,并不能开机进桌面!

网友:
苹果除了做显卡别的都不会

网友(2014-11-12):
我的现在有一台电流跑0.72这样重启
还在研究中,前面被全板都加焊过。郁闷

网友(2017-08-29):
我现在也有一样机器 也是开机掉电重启

网友(2020-05-28):
图纸论坛有,自己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