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 主板 复位灯常亮 求助!

楼主(2014-09-10):
DELL 380 MT 的主板 G41 开机复位灯常亮  CPU 电压略低 0.9V  正长在1.0 V 其他电压都在  求助中  CPU 座测试过了 没问题 !

网友:
BIOS  刷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这种板子用诊断卡是不会跑码的

网友:
跑的 !我测试过 可以跑马的!

网友:
看下RST出来了没有,不会是IO坏了吧

网友:
LZ修好没得嘛   台式的不好修没图纸费这么大经修还不如换一块  我正好有个二手的便宜买给你好了

网友:
先把CPU电压修 出来吧,CPU电压不正常复位肯定不正常

网友:
常亮的话应该是没有复位吧

网友:
看下反馈脚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在用假负载断电看下CPU复位位置在那,上电后在测下有没有复位电压,一般在电源管理芯片边附件不远

网友:
那种很多事 加焊电源芯片就会好的   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2014-11-02):
我这有个也是不触发 不知道是咋回事?关键是没有图纸 不好查哪里到哪里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边上有没有6脚的小mos管换个试试

网友:
CPU供电是正常的,无复位你就要测前面的条件啊,供电时钟都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