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无待机电压 内存和vddnb_core供电电感有声音

楼主(2014-09-10):
联想z475主板不触发,无3  5V待机电压,装上AMD cpu 内存和VDDNB_CORE电感二级体只有6欧和2欧的阻值。且电感有声音,取下cpu二级体值正常但两电感扔有声音。3   5V还是没有   量不到短路   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路问题。你换一个是。那里不对换那里。

网友A:
3 5V的后级有短路的吗?

网友:
电感有声音不考虑换一下电感?

网友:
把有声音的电感一端断开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的后级有短路的吗?

后级电压都正常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