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410 无法开机。无待机。

楼主(2014-09-10):
今天收到一台L410机器无等机。无3V,5V。   测量  VIN电压正常。
PU6为3V5V待机芯片,待机电压都正常。
但没有3V5V EN的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连接到   SYS_SHDN#  这个信号。。

再查。看到这个信号只有0。5V的电压,怎么是被拉低。

  这个图很关键,,19V电压过来。。经过PR258 再与下面的10个温控电阻(PR244,240----------PR192)串联形成 分压给PQ74的B级。经过 计算,为0。17V左右的电压。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PQ74的B级没有电压,PQ74截止, 3脚高电平,  PQ77的E极与B也是高电平PQ77截止。在PD35 的 的负极有个19V的电压,正极为5V,PD35截止,,SHDN高电平。

现在量出来 PQ74的B级 有0。7V电压。。PQ74导通。。。PD35  的负极为低电平。。正级拉低。SYS SNDN被拉低,系统3V5V关闭。。

从图上分析。。PQ74的B极为0。7V实在想不通。。计算也只能有0。1几V电压。。温控电阻都是好的。

本以为是PR258的问题。量了一下阻值不对。拆下用万用表量了是好了。再装上,神奇的发现,主板好了。

事后分析。。。还是经验不足啊。这个应该是主板过热保护了,

,如果拿摄子把PQ74B极的电压放掉就好了。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主板发热。温制电阻阻值上升,B点电压升高,当达到0。7V,让PQ74导通。。再让PD35导通。。从拉低SHDN。关闭3V,5V。也正是这部分电路设计的原理。

便为什么为0。7V的电压在温度降下后去不能消去。被保存在了电容PC206上了。PCd206与温控电阻形成回路,应该被放电消失才对。

大维修过程中会遇到 很多。被保护的故障。以此与大家共享。

网友:
刚好有个机也是不开机,拆机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开机的这种故障,开机没反应,扯机乱量一气,在试机,莫名其妙的好了!呵呵呵!大概就是某个电路放放电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