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龟壳MOS管旁边的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写着ALC

楼主(2014-09-10):
联想B470龟壳MOS管旁边的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写着ALC

淘宝上竟然搜索不到这个配件 发烫了!!

网友:
上图 大家 看看

网友:
看图纸,图纸上有详细型号。

网友:
这个是NCP5911把。。。我前2天才发了我的测试文章。。

网友:
图纸上有具体型号,看图纸

网友:
看芯片本身是AL3  AL4.好像是AL就可以。看图纸应该是5911,没记错的话

网友:
看图纸 比较清楚

网友:
你找卖芯片的一说他们知道。或是图纸上看一下型号啊

网友:
淘宝问 图纸的标示型号

网友:
是啊!我去买芯片问一下 他们 就跟我说 AL 的都可以用!!

太倒霉了 CPU 也是坏了!看来是通病啊!!

龟壳换上去开机一会儿就烧了!!郁闷的很!!

网友:
有的,我上次在我备货的那家还发了几个。

网友A:
请问一下,什么是龟壳???小白,请原谅

网友:
这个用AL2 AL3  ALV代换就可以了,本人已经成功代换过N个啦,原型号是:NCP5911

网友:
就是NCP5911M啦~这玩意只要不良就会引起CPU没供电或者集显电压没有!!还会经常击穿上管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什么是龟壳???小白,请原谅

cpu供电上下MOS管 铁壳子的。跟一般八角MOS管长的不一样。功能一样。容易烧坏,且容易烧CPU。一般常用于B469 G460 B470 V470等

网友:
是的,DELL上也有用到,都是会烧掉的

网友:
我知道那个是AL3或者AL4的芯片,今天看你们的回复才知道只要是AL的就可以代换,又长姿势了。

网友:
这个可爱坏了,要多备货才行

网友:
芯片上是AL3  通病

网友:
小白想知道,这个芯片如何测好坏